气缸选型求助

楼主(2024-03-13):
    想做一个气动夹紧装置,把阀体(阀体重20KG)两端夹住。阀体固定不动,一端法兰直接连接工作台,另一端用直行程气缸压紧。怎么去选型?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气缸推荐?

网友A:
悬空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夹紧?

做一个工作台,下面有支撑装置。或者直接将阀体竖放,气缸从上面压紧

网友B:
模拟管道连接么?

按法兰螺栓预紧力估算一下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就行合适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就行合适的就行了。

有选型手册吗?这一搜乱七八糟的气缸太多了

网友:
怡和达官方选气缸里,有个选型小程序

网友:
亚德客AQC系列,缸径看夹紧力需求

网友:
悬空夹紧,纯摩擦力夹紧的话,夹紧力:质量×200,再稍微放点1.2-1.5的安全系数;我们这边做机器人集成的,这种抓手玩的多,国内外著名气爪都用过一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管道连接么?

按法兰螺栓预紧力估算一下

不是模拟管道连接,直接夹紧阀体即可

网友:
阀体多重自己算一下,你是做测试用还是做什么,单纯地夹紧的话摩擦力选0.2,气缸压力F*0.2=重量/2.最后得到的结果放大一下,然后选合适推力的气缸。这就是随意草算的结果。

网友(点评):
夹紧板可以自己查查摩擦系数这样更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