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

楼主(2024-03-13):
SolidWorks simulation静力学分析中 是以屈服强度作为校核标准,那么像脆性材料,是以抗拉强度作为校核标准,比如ZL101A,做T6处理后抗拉强度是295MPa
那能否在软件里,把屈服强度改为抗拉强度?

网友A:
你得好好看看材料力学;一个是抵抗变形一个是抵抗破坏;屈服强度是针对于有弹性的材料,脆性材料没有屈服强度一说。所以要根据工况要求来定,对刚性要求比较高的工况一般选屈服强度来进行校核。如果工件变形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用抗拉强度来进行校核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好好看看材料力学;一个是抵抗变形一个是抵抗破坏;屈服强度是针对于有弹性的材料,脆性材料没有屈服强 ...

我这个就是要选用抗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要选用抗拉

选用抗拉还是屈服作为校核是看弹塑性还是脆性材料的,同时材料不同,强度理论也不同,你这个是第几强度理论校核的呢,不同强度理论看的应力表现结果也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