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系统振动分析请教

楼主(2024-03-13):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客户对于产品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对于前期技术交流所需要的资料也要求越来越详细。
    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是否有前辈了解或者熟悉这种整个传动系统振动理论分析的。晚辈愿意请教。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测试实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测试实验设备&#826 ...

对的,电机测试

网友:
振动可是门专业学科

网友B:
原来做这种测试台的 有个项目高转速8000rmp的时候直接共振把中间轴承箱直接烧了

网友:
以前测齿轮箱震动,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点评):
然后进行频谱分析

网友C:
振动有加速度,速度,位移等参数测量值。首先需要明确自己需求哪种测量值,第二振动监测是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检测还是固定时间巡检的检测。全生命周期振动监测就涉及大量数据的采集分析,这需要采集端硬件和软件的支持。固定随机时间做设备巡检就相对简单一般是便携式采集仪表。

网友D:
这东西要大量计算,涉及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啥的,通常涉及微积分,有难度

网友E:
项目中出现高速共振问题,排除方法只能是一个个的安装观察各方向震动传感器数据。这样只是简易的检测,寻找共振源。与你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这种测试台的 有个项目高转速8000rmp的时候直接共振把中间轴承箱直接烧了

他这个当中是个扭矩仪吧

网友:
电机测试的话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应该轴振壳振都要测,也和很多参数相关,譬如你电机是用轴承还是用轴瓦的,你的转速是多少等等

楼主(2024-08-07):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大量计算,涉及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啥的,通常涉及微积分,有难度

嗯,因为自己学历有限,看能不能在前辈中找个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这种测试台的 有个项目高转速8000rmp的时候直接共振把中间轴承箱直接烧了

唉,所以现在这中测试台,想前期把计算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有加速度,速度,位移等参数测量值。首先需要明确自己需求哪种测量值,第二振动监测是设备全生命周期的 ...

嗯,可能我表述不清楚,我所需求的是,在前期所有元器件选型组合起来这个系统之后,各个零部件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后,然后对这个系统进行理论计算,看在整个转速阶段整个系统的振动值是多少,是否能满足工况使用,比如说选了这个轴承之后虽然转速扭矩能达到要求,但是组合到这个系统之后因为轴承的临界转速偏低影响了整个系统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项目中出现高速共振问题,排除方法只能是一个个的安装观察各方向震动传感器数据。这样只是简易的检测,寻找 ...

嗯,这样子的话并不能在前期设计的时候排除这个问题,等后面产品出来了在靠检测单个产品的话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