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和45号钢

楼主(2024-03-13):
铸铁一般用作机架机箱墙板底座,如果是45号钢,用于压而非拉,是不需要调质的。 一般45号做轴需要调质,后续处理可以表面镀铬,增加表面硬度,市场上的45镀铬轴一般都是表面硬度高,但内部只是调质,所以还可以再加工车台阶之类的。0 r* f3 C6 N7 s+ [+ \
如果是轴承钢GR15应该先加工好形状,再淬火提高硬度到HRC55, 表面镀铬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们公司之前的轴都不做调质处理,只做表面处理,发黑或者电镀。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调质处理呢?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材料,就是45#

网友(点评):
查一下什么叫调质,调质的作用是什么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点评):
45#一般默认交货就是调质的,要求不高也能凑合

网友:
脱离工况谈材质也算是耍流氓

网友(点评):
成本在老板心中;寿命在设计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