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和热轧板箱体

楼主(2024-03-13):
如图所示,这样一个箱体,焊接了几个管接头,连接风机和后面的真空箱体,这个零件用2mm板,厚度上面标了个不去除材料6.3粗糙度,这就告诉加工商要用冷轧板。 冷轧板后续直接喷漆或者镀锌发黑都是可以的。
  如果不标这个加工符号,工人会用热轧板来焊接,焊接好以后不能直接表面处理,必须要去除热轧板表面的氧化皮,而且热轧板表面因为氧化有时候会坑坑洼洼,这个必须要去除材料加工了。所以用热轧板是不合适的

网友:
这是潜规则吗?如果不在技术要求中写明很容易忽视吧?不加工6.3这个要求对于刚冷轧出来的板我想应该能达到,但经过了库存和运输后,板面已经惨不忍睹了吧,恐怕能达到12.5就算不错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得在技术要求里说明吧。

网友:
在标题栏就应该有明细表的,明细表中有各子焊件的属性,比如质量,材料,数量等,只能说你们公司太不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