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拉杆磨出了黑印子,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13):
氢气设备上的一根拉杆,往复运动,不旋转,用的泛塞封和星型圈密封,压力大概5MPa。缸盖上也有同样的痕迹,摸上去也没有感觉到坑坑洼洼,个人猜是橡胶磨坏了沾上去,但后续怎么解决是个问题?

网友:
我印象里橡胶在氢气环境下会涨

网友:
你的意思是范赛封对拉杆产生了破坏性磨损?不太可能吧?如果具体位置是范赛封位置,会不会是杂质加特殊工况造成的。

网友:
二、氢气对密封圈的腐蚀
氢气对密封圈的腐蚀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密封圈是用于防止气体或液体泄漏的关键性零部件,如果被氢气腐蚀,将会对密封性能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设备的运行,甚至会导致生产事故。对于某些高压设备,如果密封圈被腐蚀,将很有可能造成设备泄压,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如何防止密封圈被氢气腐蚀?
为防止密封圈被氢气腐蚀,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1.选择高质量的密封圈材料,避免使用容易受氢气腐蚀的材料。
2.选用合适的密封材料,如氟橡胶、氯丁橡胶、三元乙丙橡胶等,避免使用不耐腐蚀材料。
3.合理选择液体或气体的输送流量和压力,避免过大的压力和流量对密封圈的损坏。

网友:
这个不是磨出来的,是长期静止状态下,橡胶黏了后,粘在活塞杆上了。

网友:
和密封厂家提工况,让他们换材料吧。

网友:
腐蚀的疤痕

网友:
同感杆子材质问题。如楼上所说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