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跳动和垂直度

楼主(2024-03-13):
如图所示的零件,以右边的轴线为基准,左边的轴外径和端面都要和别的零件配合,于是左边的47直径标了个圆跳动。 但左侧面安装的时候是配合其他面的,我的意思是表垂直度不更好吗? 老师傅意思 垂直度不好检测,也标圆跳动。当右侧固定在V型块上并旋转,可以打表测量左边轴外圆和端面的跳动度
 再看后面2个垂直度实例,都是安装的时候某个面是配合基准面,以面为基准,垂直于面的方向上有轴孔配合,那么这个轴孔的中心线相对于安装基准面就有垂直度要求了

网友:
老师傅说的没毛病,你检也是按他说的方式检。
下边两个你怎么检,你来说说。是不是按你的方法,需要相应的检测工装,或者三坐标?

网友:
我也喜欢直接标垂直度,反正都是过三坐标的。如果是为了替代垂直度我会用全跳动,用标圆跳动 加工出来的跳动满足 ,面不平。

网友(点评):
感觉直接标垂直度 平行度啥的,比较直观,就是检测比较耗三坐标。

网友:
我们公司一点都不正规,基本没有形位公差

网友:
跟加工有关,你上什么床子,一般加工完检测下,这样不就方便些

网友:
圆柱形状的一般标跳动,便于测量,实际使用场合也是以圆柱面为标准的。
方形面零件一般标垂直度,因为可以以底面作为基准便于测量,而圆形件的底面一般很小而长度很长,不便于测量。
你仔细想一想,工件是怎么使用怎么装配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相互影响的,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了。

其实现在有一个好的老师傅带着是很幸福的,我们以前都是靠自己,就多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以大的便于装夹的面作为基准,而不是相反。

网友:
这个公差等级选的有问题

网友(2024-09-28):
图纸用跳动而不用垂直度是因为跳动不仅要求了位置误差还要求了形状误差(平面度、圆度),而垂直度只是要求了位置误差。

网友(2024-12-13):
看不懂,还得学习啊。

网友:
老师傅说的很对,图纸问题也不大 只不过我认为应该加工的人进行圆跳动检验而不是检验的人去做,对检的人来说难度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