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零件基准的选取

楼主(2024-03-13):
如图所示,一个法兰零件,内孔面配合轴承,另外两个面配合墙板,现在的标注是拿内孔轴心当基准,标另外两个配合面的跳动度。我在想这个基准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选那个配合端面做基准更好点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那两个要求跳动的面互相垂直,这样不能用一个面作为基准面吧,基准面和要求面都垂直了有啥跳动可言

网友:
同心度没了

网友:
配合基准要考虑加工,端面做基准,你加工时怎么测量、怎么去保证

网友:
1.110的位置给个同轴度,那个跳外圆的不要了;
2.25的面粗糙度都没有你给个跳动有个鸡的用啊 ,25的给公差了理论上两个面都要给粗糙度
3.要装配的孔和轴最好要倒角,要是紧配合基本都装不进去
4.整体粗糙度,其余25?
5.基准在内孔我认为是对的

网友:
一个同轴度公差,一个垂直度公差就满足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