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圆弧角怎么做褶边处理

楼主(2024-03-13):
solidworks钣金圆弧角怎么做褶边处理,如图,此处R角怎么做拍平折边

网友:
先展平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与展平有什么关系?但凡了解工艺你也知道折弯折不出来的,这是用模具冲出来的,或者是在焊接焊上的。

网友(点评):
不能先折边,再折弯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放样 当实体画的  没有折弯

网友:
和实际拍平后这圆角一样操作

网友A:
什么版本/???好像新版的圆弧边线法兰可以,褶边不知道.

网友(点评):
褶边当然有严格的那个使用条件限制,这个东西呢能有褶边的弯曲,怎么褶边,既使这软件给你做出来了,那也是给自己一个安慰而已。车间会直接把图纸呼你脸上,你告诉我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是可以的,压死边折弯圆角。

网友:
是为了加强吗?软件模拟好像不可以,实际操作开模是可以的,只要把圆角要折的部分开口成锯齿形状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好像新版的圆弧边线法兰可以,褶边不知道.

图中这种就直接扫描做个样子好了。
反正是展不开的。

网友:
Creo可以做,solidwords应该也可以, creo 的定位选择一整条边后自然就可以生成的。
另外实际也可以加工的,模具好像可以连起来,手板连续的位置要做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