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定位

楼主(2024-03-13):
这个中间的零件可以怎样定位,求求大佬们提供些思路

网友:
钣金件的话,在一个零件冲个凸点,另一个零件冲个孔

网友:
仿形后切成几段

网友:
钣金件简单,增加定位孔,完后再补焊,烤完漆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
要求设计冲压模具时冲出定位方框印痕,深度0.05-0.1m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