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搞电机的大神

楼主(2024-03-13):
有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上下两块钕磁铁,极性如图2所示,中间夹了一块导磁体,可以简单理解为铁片,我想请教一下:1、箭头所指处左右两边的极性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各自极性分别是什么?
2、在同一侧,上下两个箭头所指处的极性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各自极性分别又是什么?

网友:
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上下两块磁钢磁力一样强的话,这块铁板也是被分为上S下N,
只要铁板动一动,就能产生感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上下两块磁钢磁力 ...

上下两块磁钢是一样的。上S下N?你的意思是不管左右,都是上S下N?那岂不是和磁钢互斥了?

网友:
画出磁力线就明白了,

网友:
导磁体相当于电阻低的导体,空气相当于电阻很高的导体,磁力线看成电流,看怎么流

楼主:
厉害,我实验验证过也是这样的。东北制造说的是对的

网友:
中间是铁板,磁力线会变强,从而反馈到上面的磁力面上,极性如图二所呈现的并不会改变

网友:
|磁钢专家发表于 03-14 09:17中间是铁板,磁力线会变强,从而反馈到上面的磁力面上,极性如图二所呈现的并不会改变
磁钢专家,你好 金属软磁材料的铁硅铝粉末怎么样。

网友(点评):
金属软磁主要包括铁粉芯、铁硅铝磁粉芯、高通量磁粉芯和钼坡莫磁粉芯四大系列,不过里面铁硅铝磁粉芯磁性能最好,就是成本会比铁硅铝磁粉芯高点

网友:
问chatgpt,或者自己拿两块磁铁测一下就明白了,铁是强导磁的,而空气是弱导磁的,磁力线沿最小磁阻的路线形成环路(类似的电沿最小电阻的路线形成环路)。

网友:
相当于3块极性方向相同的磁铁串联。

网友(2024-08-16):
大神就是多,学习了。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上下两块磁钢磁力 ...

你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上N下S?同极不都互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