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的标注

楼主(2024-03-14):
以往我都是长键槽标个对称度,对于图中的两个案例,我一般都不标的,看来只要有对称要求的地方,都应该标个对称度

网友:
案例二盲猜是螺纹连接吧?有必要标注对称度?

网友:
有没有必要看设计需求,如果设计需要这个对称度,然后有加工手段和检测方法保证这个对称度当然可以标。
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趁早别标,那纯粹给自己找事儿。

网友:
我有时 会像案例一这么标,我是为了让加工人员知道,我这个孔底孔必须高精度,经过轴心线,螺纹必须机加出来。一些高精度旋转件的连接,如果扁了,会憋,精度高才行。哪怕是螺纹孔,真有影响。

网友:
基准A怎么看着别扭呀

不标更好,不会产生歧义

网友:
标了供应商能不能加工呢?加工完要不要检呢?检了不合格要不要退呢?这个尺寸不合格到底能不能用呢?

网友:
120的外圆相对于70内孔应该是同轴度吧?不是对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