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标注

楼主(2024-03-14):
如图所示,右侧的小图是手册标准标注法,左侧是一个案例,左右两个孔需要同心,如果是标外圆用AB为基准可以,但现在外圆是配同步带的,给了个跳动度以AB轴线为基准没错。
但是当标两个内孔的时候,这里只需要AB两个内孔同心即可。 以以A为中心,标B的时候拿A做基准变同轴度就行了,没必要像图中那样标注吧
还有那个垂直的拐角有必要标注倾角吗? 标注倾角是不是提示加工人员这里一定要垂直?

网友:
图中那个标是错的,因为那个表示以a孔b孔的公共轴线为基准的同轴度,并不表示说a孔和b孔是同轴的。

网友:
我也不太懂,借楼问下其他大佬 我理解的对不对:
感觉直接标同心度要求太高了,单个孔作为基准加工和检测误差都会比较大。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按做图,AB 同心偏差给0.1都没问题,反正每个圆轴对(这个斜0.1的连线)偏差0.02以内就好了。
我不喜欢用内圆做AB基准,是我的话 我会用两个95的外圆的中心线做AB。好测也好理解。

网友:
左图为啥基准和被测要素标在一起。。

网友:
优先级看那个更重要

网友:
“以以A为中心,标B的时候拿A做基准变同轴度就行了”

孔A,B的长度都只有15,而两孔间隔有110+,单拿A 或者B 做基准,是否合适?

网友:
左图只标A基准,然后B处 标与A的同轴度。

网友:
如果以A为基准,测量B,测出的偏差会大于公共轴线为基准的测量结果,因此我们规定凡用公共轴线为基准不影响功能的,应采用公共轴线为基准。如果为提高精度,提高精度等级即可。

网友:
标注的倾角,是清角。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错误的,基准和要素重复了,在GB/T 1182-2018里面有讲,我记得还有一个典型的错误例子,还有说明,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