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对某结构细化网格后,网格依然很粗糙

楼主(2024-03-14):
台阶轴结构,在其端面,端面也是与其他零件的接触面,以及倒角,内孔,这几个地方应力最大,我细化后网格很粗糙,现在细化到2.5mm,这块应力也并未减小

网友A:
单个网格占比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网格占比太大了吧

单个网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网格?

楼主,这方面我也是正在学习阶段个人理解哈:分析结果像这种端面接触的特别是小面积一端都出现应力奇点,因为另一侧大端面有稍微一点点形变就会导致小端面应力集中在边缘,降低这种应力集中值是否可以通过调节雅克比或者生成基于曲率混合的网格。个人拙见哈,还希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方面我也是正在学习阶段个人理解哈:分析结果像这种端面接触的特别是小面积一端都出现应力奇点, ...

选的是基于曲率网格,不是混合曲率网格,雅可比点是4

网友B:
基于曲率是整体自动的,你要再细化就手动局部调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曲率是整体自动的,你要再细化就手动局部调整才行

反正这事头一次遇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是基于曲率网格,不是混合曲率网格,雅可比点是4

楼主我的意思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会不会是接触面受力方式或者结构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意思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会不会是接触面受力方式或者结构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软件。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把模型的倒角改圆角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模型的倒角改圆角再试试。

改了,应力降了一多半,但还不太理想,现在是200MPa,销轴的材质我选择45钢,然后调质

网友(点评):
那就模型的外径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模型的倒角改圆角再试试。

它外径要套另一个零件,现在外径是6mm

网友(点评):
材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模型的倒角改圆角再试试。

材质改为45钢,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