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每一个模型打开后不显示阴影和地面反射?

楼主(2024-03-14):
不管是模板还是正在打开的文件,即便是设置关闭阴影和地面反射,下次打开文件还是会开启阴影和地面反射,
黑乎乎的一片烦死了,
有时候旋转观察还受到光线照射及贴图的影响看不清草图及线条,
建模修改非常不方便

网友:
同问,这些默认应该在哪里改?每次导入stp图都要手动选择带边线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是背景,是模型的阴影及反光

好像是这个,不知道这个对反光有没有影响?

网友:
是不是在选项里面设置模板的原因

网友:
设置好选项,变成模板。

楼主:
|液压设计飞发表于 03-14 16:50是不是在选项里面设置模板的原因
对的

楼主:
谢谢老兄,地面反光在哪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