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节流阀调节气缸速度

楼主(2024-03-14):
气缸使用排气节流阀,我想让伸出去的速度慢,缩回来的速度快,对应的是不是要调节无杆侧的节流阀拧小一点,有杆侧节流阀拧打一点?

楼主:
原理图。电磁阀换向给无杆侧进气时,该侧的单向阀开启,此时调节此侧的节流阀是不是没什么作用啊?

补充内容 (2024-3-15 15:43):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如果要气缸伸出快的话就把无杆侧的调速阀开大点。。。看来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是的,所谓单向节流阀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你主题的担心没必要。各调各的,互不影响。

网友A:
伸出去慢就将有杆腔的排气放慢,缩回快就将无杆腔的排气加快。

网友:
实际接个气缸测试看下

网友:
用进气节流调节方便啊

网友(点评):
双作用气缸不适合。。。

网友B:
同志 先确认下你得接头装的是 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缸径大的主推出气节流。小的比如缸径 6的  ,出气节流可能调的没反应。要进气节流配合。

网友:
拿实物左右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出去慢就将有杆腔的排气放慢,缩回快就将无杆腔的排气加快。

哦哦,懂了,所谓排气节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吧,由于有单向阀的存在,只能在排气的时候节流阀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志 先确认下你得接头装的是 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缸径大的主推出气节流。小的比如缸径 6的  ,出气节流 ...

配合的话是指两种结合在一起使用吗

网友(点评):
是的 比如说我用6的气缸带动某种感应器检测,要求伸出速度慢,压力要低,这时有杆侧的接头要出口排气,降速。返回时又要进气节流降速,不然冲击很大(毕竟无杆测压力很低,气没多少)

网友(点评):
以前买过一些便宜的调速接头,它不分进出排气,也可以试试 还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懂了,所谓排气节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吧,由于有单向阀的存在,只能在排气的时候节流阀起作用

是的,就是字面意思。再不济就是拧完这个拧那个,都没用就是接头坏了

网友C:
設計最好不要用氣控制速度,不要用時間控制位置

网友:
进气节流 可以按你本来的想法调整  排气节流就反过来 想要气缸动作慢就把有杆侧的调小,气体排出去的慢了自然气缸动作就慢了

网友:
排气时候节流……注意一下哪边动作是排气……别调反,一般情况下和另一端的节流阀也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电磁阀换向给无杆侧进气时,该侧的单向阀开启,此时调节此侧的节流阀是不是没什么作用啊?

补充内 ...

感觉单向阀是不是反了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C:
設計最好不要用氣控制速度,不要用時間控制位置

精度不高的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設計最好不要用氣控制速度,不要用時間控制位置

精度要求高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可以用水做个小实验,空间换时间

网友:
排气节流阀就是控制排出去的气体大小,伸出去慢就调节有杆侧调小,回来快就调节无杆侧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