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电机齿轮箱齿面安全系数低

楼主(2024-03-14):
拆了市面上的几款用于轮椅的电机,其齿轮结构是一级平行传动,为了紧凑空间和大传动比,所以小齿的齿数为3-4齿,大齿67,压力角20,螺旋角20,模数是1.25, 最终大齿输出轴的输出扭矩大概10N.m, 转速130RPM,小齿40r调质处理硬度30HRC,大齿粉末冶金提调质处理硬度25HRC。 最终通过kisssoft算出来的齿面安全系数都0.35,非常低,理论上说齿面非常容易点蚀磨损,是不合理的设计,但这几家电机都是这样设计,并且市场出货,让人不解。有没有熟悉这种轮椅电机的大神们解惑?

楼主:

拆了市面上的几款用于轮椅的电机,其齿轮结构是一级平行传动,为了紧凑空间和大传动比,所以小齿的齿数为3-4齿,大齿67,压力角20,螺旋角20,模数是1.25, 最终大齿输出轴的输出扭矩大概10N.m, 转速130RPM,小齿40r调质处理硬度30HRC,大齿粉末冶金提调质处理硬度25HRC。 最终通过kisssoft算出来的齿面安全系数都0.35,非常低,理论上说齿面非常容易点蚀磨损,是不合理的设计,但这几家电机都是这样设计,并且市场出货,让人不解。有没有熟悉这种轮椅电机的大神们解惑?

网友A:
你觉得市场上有多少产品是在使用角度来做的吗?

网友(点评):
但正常设计产品,不应该是保证有足够安全系数吗?不然出去都坏了售后都头痛

网友:
点蚀磨损不咋影响

网友(点评):
不会导致噪音不断变大吗

网友B:
有效使用的时间短,又不是用来飙车

网友(点评):
一般要求使用3年不坏,就怕点蚀磨损导致噪音大

网友:
不这样,售后难做啊

网友(点评):
此话怎讲

网友(点评):
坏得快,配件好卖。

网友:
齿数太少了吧,齿数少系数不可能高,但是慢速其实还是照常可以用

网友(点评):
速度的话一般有130RPM,换算小齿的话有3000RPM了

网友:
你是按最大输出扭矩10算的吗,实际使用中10牛米对应的是什么工况呢,这种工况出现的概率有多大?看你的计算结果只是吃面安全系数低,说明不会出现突然的破坏性失效,大概率会一点一点损坏,其实对于轮椅的使用工况来说,影响较小

网友(点评):
10N.m是额定,爬坡估计要16N.m,还有更严格的越障20多,如果计算数据没问题的话,这个安全系数这么低应该会很快点蚀磨损吧?后面噪音估计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市场上有多少产品是在使用角度来做的吗?

但正常设计产品,不应该是保证有足够安全系数吗?不然出去都坏了售后都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使用的时间短,又不是用来飙车

一般要求使用3年不坏,就怕点蚀磨损导致噪音大

网友C:
轮椅电机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椅电机有照片吗?

什么样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正常设计产品,不应该是保证有足够安全系数吗?不然出去都坏了售后都头痛

民品的售后就是个笑话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A:
民品的售后就是个笑话

不能这么说,很多的设计保留一定的冗余,安全系数,
良心厂家设计要全寿命免维护最好。因为售后维护也是麻烦,大家都希望全寿命不用维护。

至少我是追求这个目标的。

网友:
正常设计的应该是要考虑生命周期内的售后问题的,你这种很有可能根本没有设计,很多厂家都是从一个大厂里出来的做做的,一旦大厂没有考虑到的,后面跟着的都是这个通病。设计的东西有时因为经验和项目时间问题考虑和计算不足很正常,但实际使用后改进很重要,我自己做的设备也一样,样机出来后,厂内试验阶段改一波,工业性试验再调整一波,实际小批量后,再改进一波。然后就是长期的使用中发现不足或优化升级了。你这个尺寸指不定最后能找到是国外进来了的也不一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