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脱水的压力机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4-03-15):
豆浆凝固成豆腐需要脱水,有好的压力机推荐的吗?一斤黄豆3-4块钱,可以做出3-4斤豆腐,一斤豆腐2.5元-3元,主要是工艺的改进,成本就可以降下来。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压豆腐要多大压力❓

网友(点评):
一堆叠起来的话,半吨要的

网友(点评):
ヾ(●゜ⅴ゜)ノ:半吨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点评):
现在直接用个一两吨的千斤顶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以下几种压力机来实现豆腐的脱水:
压榨机:通常由一个挤压筒和一个挤压头组成,挤压筒内装有豆腐,挤压头则施加压力将豆腐中的水分挤出。
压榨过滤机:通常由一个压榨筒、一个过滤筒和一个挤压头组成,豆腐在压榨筒内被压榨,然后通过过滤筒过滤掉水分。
离心脱水机:通常由一个旋转筒和一个排水口组成,豆腐在旋转筒内被高速旋转,然后通过排水口排出水分。
压榨机:
广州市国研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国信机械厂
诸城市盛华机械有限公司
压榨过滤机:
诸城市同泰食品机械厂
诸城市众大屠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离心脱水机:
广州市绿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兴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信息来源于网络,请自行甄别适用性)

网友:
你是要自家用还是干啥……

网友(点评):
商用,出货量有200kg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压机就是了,手摇,四柱三梁,用不锈钢板和螺杆

网友(点评):
人在深圳,老家没有机加,设计加工寄回去,不如买一个了

网友C:
我看人家也就是拿气缸压嘛

网友(点评):
豆干都豆腐不太一样,先做豆腐再做豆干

网友:
还是2楼@东北制造说的,最好透彻了解工艺,提供有效参数,这里高人不少,甚至可以帮你设计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人家也就是拿气缸压嘛

没错,我见过的也都是气缸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黄豆或者豆制品如何区分是否转基因?

网友(点评):
分不出来一点,基本没差别,不过法律规定转基因要标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黄豆或者豆制品如何区分是否转基因?

不良商家,掺一点点,吃不出来口味差别,短时间也吃不出事来,who c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以下几种压力机来实现豆腐的脱水:
压榨机:通常由一个挤压筒和一个挤压头组成,挤压筒内装有 ...

网上都有现成的,气缸就OK了;

层数越多,压力就越大。我觉得用气缸比较合适,层数稍微降低一点,也降低了人工码垛的工作量。

如果量大可以多搞几个气缸,压多个垛。

自动化设计要考虑女工力量,身高,单独一个人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压机就是了,手摇,四柱三梁,用不锈钢板和螺杆

手摇效率太低了。lz是自动化高手,那必须得体谅年迈的父母,上电气。

网友(点评):
搬一版豆腐的力都比手摇的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