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移动调节板的设计与出图

楼主(2024-03-15):
如图所示,这个板需要调节移动,从而拖动前面的辊轮,辊轮是用来涨紧皮带的,调节螺钉旋转,板就能前后移动

1. 这里板的底面是基准面,跟轴贴合的面是配合面,图示给了个垂直度,这个板厚度20,这么薄的板有必要给垂直度吗?

 2.还有这个板如果是铸件的话,内孔侧面就没必要加工了吧,那么整体碰漆或者发黑效果岂不是很差? 图中给内侧面一个加工符号,意思就是来一刀加工,粗糙度不做要求,这样后续喷漆或者镀锌发黑效果没问题。

如果关于内孔面不标加工符号,机加人员会怎么搞? 毛坯的话后续喷漆镀锌发黑效果很差吧

3.图中两个孔怎么加工? 铣?还是线切割?还是等离子割?

网友:
配合面肯定要机加工

网友:
20还薄?想啥呢?

网友(点评):
对呀,他是不是对20mm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啊?

网友:
铸件有铸钢,铸铁,还有其他的有色金属,也可以铸造成型。
你连个材料都不说明你让别人怎么给你参谋。再说铸件得讲究批量加工,做一个件两个件你也铸造吗,铸造厂大嘴巴呼死你。

网友:
你的调节孔不太好调同步轮角度啊,如果皮带装上去,有偏差,总不能用手敲板子调角度吧

网友:
只有两个螺丝孔,没有方向限位,调节时受力不均容易倾斜。这个大小尺寸的钢板,一般10以上就算厚了,20直接用铝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