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热处理,芯部硬度指的是工件正中心吗?

楼主(2024-03-15):
有一工件,我切开打洛氏硬度,为55.7HRC,表面为56HRC,我认为是淬火了,不符图纸要求的CN共渗,而我领导说心部不是这里,是工件正中心。
我问他渗C能渗多深?他说要宏观检查。呵呵

网友:
你领导是个二百五
不要跟二百五抬杠
跟二百五少交流
牛马听话就行

Y36
4140的材料,要求CN共渗,表面要55HRC min,结果外发的热处理厂给做成这个样子。领导还说合格的,我去哪说理去?假如出到客户那里,被投诉他还会找我的问题。
你才是250,领导都是对的,如果不对,你可以滚蛋,一切听领导的,这是原则,不管在哪里都通用

网友:
坐等专业解答。感觉距离头部的距离大概等于直径,是不是就算芯部了

网友(点评):
你但凡学过热处理,你也知道轴的芯部在哪儿

网友:
不懂,我怎么感觉你领导说的对行业标准上怎么定义的?

Y36
整体淬火跟表面渗C两码事,哥!

网友(点评):
太牛逼了,我真是佩服你呀,你是怎么混到什么这个级别的啊?你那几千个帖子是不是都是灌水灌出来的?

网友(点评):
好家伙挨个点评喷一句是吧,你要是懂就科普一下我们好学习学习呀,光喷有什么意思?

网友:
领导说合格,就是合格,保留好聊天记录,正常走流程,真出了问题领导会周旋的。如果出了问题领导让你背锅,说明领导是个棒槌,直接越级举报就好。

Y36
我的部门找不到懂热处的,QA工程师不懂技术,QA领导是英语专业,唉,其他的人测尺寸的,三坐标之类。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太较真未必真的好。
让领导亲自签字,让领导承认合格,我咱可不签这个字。

网友A:
深度该在图纸中标定,一般在毫米范围,内部硬度也该规定好,这和工艺要求有关,你这有注明多少?

Y36
看8楼
Y36
2753C是什么标准?
那就只要高于55就是合格。但这样和实际要求无关了,是标注不能反映实际要求
Y36
没有深度注明,只写HRC55min

网友:
去围观了下热处理论坛,类似的问题他们好像也没明确的讲法

网友(点评):
你哪怕贴个截图出来以证明你的说法就是来自于热处理论坛的

网友(点评):
不截,有需要的自己去搜,那边冷清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该在图纸中标定,一般在毫米范围,内部硬度也该规定好,这和工艺要求有关,你这有注明多少?

有个国外标准,但没有去认真看。

网友:
渗层也就1毫米左右,打心部硬度没意义

Y36
心部硬度高说明与渗C要的效果相反啊,本来渗C要求表面硬,心部软,耐磨而有韧性,结果弄成淬火,整体都硬了,与想要的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国外标准,但没有去认真看。

假如图纸是你设计,就该根据使用场景来要求心部的硬度,可以是硬的,但表面更耐磨;也可以表面是软点的,保持韧性。这样热处理就会采取相应的工艺。
假如图纸未注明,则心部随便怎样都符合图纸

Y36
4140是中碳钢了,与45#相近的。你见过45#渗C 淬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图纸是你设计,就该根据使用场景来要求心部的硬度,可以是硬的,但表面更耐磨;也可以表面是软点的, ...

4140的含C量为0.38~0.45%,与45#相近,45#就不用渗碳淬火的方法。假如芯部硬了,整体就脆,表面渗C也就失去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4140的含C量为0.38~0.45%,与45#相近,45#就不用渗碳淬火的方法。假如芯部硬了,整体就脆,表面渗C也就失 ...

CN共渗对渗碳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是120mm圆盘????这个想芯部55HRC易如反掌啊,

Y36
轴,不是盘。直径120,长200

网友:
45钢这么粗芯部硬度哪可能这么高?搞笑吗?

并且表面硬度也打不了这么高。

只能渗碳后有可能这么高。

渗碳层顶破天也就2—3mm。

翻一翻热处理书看看芯部指哪儿。

Y36
你是说他既渗C了,又整体淬火?
查了4140相当于42CrMo,淬透性很好,但如果不渗碳表面硬度根本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点评):
这个难说,直接淬火也可能达到55HRC,取样应该取中间一段,当然最好去做个晶相,渗碳与没有渗碳的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不是这样的,有具体规定。

Y36
愿闻其详,大佬赐教啊

网友:
找类似的图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