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的连接

楼主(2024-03-15):
如图所示两个零件的连接,第一个零件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省料,如果做成实心的太重而且废料,这样操作用一个空心管配两侧的桩头,止口连接处,用焊接的办法,焊后要整体加工矫直,达到公差要求

第二个零件中间是带轮 两侧是平面,这个零件用滚齿能直接做出来吗? 当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把这个零件一分为三,连接的地方打骑缝螺钉,之所以不用焊接,是因为焊接后必须要追加工,心里受力也不大,所以用骑缝螺钉替代了焊接连接,省事方便。

我对这个零件还有疑问,到底能不能用滚齿机干出来,不用三个零件拼装?
大家可能对第二个零件有疑问,第二个零件是特殊,他用来带同步带的,只不过这个同步带两侧的齿铣掉,形成中间是齿两侧是平皮带的一种同步带,中间的带轮配合同步带,两侧的滚筒配合平皮带。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不讨论。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零件目前是用3个零件拼起来安装的,能否直接用一个零件加工出来中间的齿呢? 滚齿加工不出来吗?
如果滚齿能直接加工出来,我就直接用一个零件机加工了,没必要3个零件拼接

网友:
说实话不理解啊,说你有保密嘛,你把公差图纸都给我们看了,说你不保密嘛,技术要求,材料、工况只字不提,看完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出去

网友:
第一张图,直径130的轴,能省多少料?多出来的工序成本怎么算。强度有要求么,

网友:
1直径130就觉得直径太大,那你知道你听说过轧辊吗?轧辊比这又粗又长,还是实心的。只要设计需要就不存在废料这种事儿。
2第二个零件左右各安装一个套筒,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逆转的月亮发表于 03-15 10:39 本帖最后由 逆转的月亮 于 2024-3-15 10:41 编辑

1直径130就觉得直径太大,那你知道你听说过轧辊吗?轧辊比这又粗又长,还是实心的。只要设计需要就不存在废料这种事儿。

2第二个零件左右各安装一个套筒,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零件是带皮带的,皮带的中间是同步带,两侧是平皮带,平皮带上有气孔。  这个零件3个可以用1个零件直接滚齿成型吗? 我觉得3个零件拼接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上也可以使用平带,你倒不如直接把整个带轮都变成同步带轮。 好奇你中间使用同步带在两边使用平带的缘由是什么?为何不都变成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