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粗牙与细牙的优缺点

楼主(2024-03-15):
“粗牙和细牙谁更省力啊?”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查百度、论坛、帖子。都没有答案。
问有经验的同事,“细牙要省力。”
说不出那里不对,那为什么用粗牙的比细牙的多。
既然这样,干脆直接求助:“粗牙与细牙的优缺点”

各位大佬,有无详细讲解啊。

网友A:
●        粗牙螺纹:
        ●        优点:具有较大的螺距,螺纹之间的间距较大,因此更容易装配和拆卸。在需要快速连接和拆卸的应用中,粗牙螺纹通常更受欢迎。
        ●        缺点:由于螺距较大,每个螺纹的承载能力相对较低。在高负荷或需要高精度的应用中,粗牙螺纹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        细牙螺纹:
        ●        优点:螺距较小,螺纹之间的间距较小,因此具有更高的承载能力和更好的密封性。这使得细牙螺纹在一些需要高强度和紧密连接的应用中表现出色。
        ●        缺点:装配和拆卸可能相对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此外,细牙螺纹的制造成本通常较高。
选择粗牙螺纹还是细牙螺纹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如果需要快速连接和拆卸,或者对螺纹的承载能力要求不高,粗牙螺纹可能是合适的选择。而在需要高强度、紧密连接或对精度有要求的情况下,细牙螺纹可能更适合。

网友B:
细牙的特点就是螺距小、牙高小。1.螺距小,所以自锁性好,不易脱落;压紧力与旋合力的比值大,旋紧省力,可用作千斤顶;微调性好于粗牙,可用在精密调节场合;若以螺纹密封的话,根据迷宫密封原理,螺距越小密封效果越好;若螺纹旋合长度有限制的话,明显优于粗牙。造成的缺点就是,旋合效率低,不易加工,尤其是脆性材质,但加工粗糙度应该比粗牙的好保证,毕竟进给速度与旋转速度的比值较小嘛。另外,镀层对细牙螺纹的使用影响较大;2.牙高较小,可用在薄壁场合;牙高小的话,同等外径的螺纹,截面积就大于粗牙的,所以若螺纹无损坏的情况下抗拉、抗剪强度优于粗牙。造成的缺点就是,牙的强度降低,抗冲击性差,易损坏。
粗牙的特点就是螺距大、牙高大。复制并改动以上细牙的特点1.螺距大,所以自锁性差,易脱落;压紧力与旋合力的比值小,旋紧较费力;微调性差;螺纹密封的话,密封效果劣于细牙;若螺纹旋合长度有限制的话,会明显不如细牙。它的优点就是,旋合效率高,易加工,但加工粗糙度应该不如细牙的好保证。镀层对粗牙螺纹的使用影响较小;2.牙高较大,所以不适用于薄壁场合;牙高大的话,同等外径的螺纹,截面积就小于细牙的,所以若螺纹无损坏的情况下抗拉、抗剪强度劣于细牙。优点就是,牙的强度高,抗冲击性好,不易损坏。

网友:
当需要螺纹有一定的直径,而结构的原因牙的深度受到限制,粗牙的螺距导致牙过深的情况下就要用细牙了。因为粗牙,随着螺纹大径增加,牙的深度也会增加。还有一种情况下需要细牙,在需要利用螺纹来调整的结构时也考虑用细牙,因为细牙明显比粗牙的微调能力要高。而且细牙的自锁性能要比粗牙的好,但细牙有一个缺点就是比粗牙容易滑扣(虽然同大径的细牙的螺栓的抗拉强度比粗牙的高),也就是说细牙的螺纹容易被破坏,所以没特殊要求,均应优先使用粗牙

网友:
螺旋角越小,自锁效果越好。
放心:粗牙细牙都属于自锁螺纹。
凡事总得有个起始基础,所以经过各方面实践总结、综合考虑,粗牙就成了那个适用性广、比较合理的基础。
细牙是为了强化某些方面而开发的新产品。

但有好就有坏,粗牙细牙也如此,各自优缺点查手册或自己总结就是。

网友:
经常拆卸就用粗牙,不拆卸或不常拆卸就用细牙

网友:
粗牙省力
细牙密封性紧凑性能好

网友:
粗螺纹通常用于大扭力结构,细螺纹通常用于薄壁管螺纹;
粗螺纹配合间隙大,细螺纹配合间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粗牙螺纹:
        ●        优点:具有较大的螺距,螺纹之间的间距较大,因此更容易装配和拆卸。在需要快速连接和 ...

受教受教,感谢大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牙的特点就是螺距小、牙高小。1.螺距小,所以自锁性好,不易脱落;压紧力与旋合力的比值大,旋紧省力,可 ...

很全面拉,大佬喝茶!

网友:
需要密封或薄壁零件用细牙,其它情况用粗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