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带帽的轴

楼主(2024-03-15):
如图所示,去披萨店吃饭,它这个切刀轮轴的两侧是帽,这个肯定是把轴上的零件都装好再加工成型的吧?这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实心铆钉

网友:
铆接。或者用芝加哥铆钉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铆接成型就这种效果,可以翻那个手册或者上其他地方查询。

网友:
车间的钳工师傅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我一锤子就搞定了,看一下南京长江大桥,就这个样子,都是用锤子打的

网友(点评):
那是热铆

网友:
几榔头的事

网友:
看看卡车大梁上,到处都是这玩意儿

网友:
旋铆最佳

没有设备,那就考虑冲压,控制好杆长度、冲头形状、模具压下量等。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