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结构固定方案优化探讨

楼主(2024-03-15):
工作中有一个旋转结构,如下图所示。

旋转轴结构

旋转轴结构

使用中有两个工作位置,相互之间角度为90度。故在旋转轴(绿色结构件)表面按90度打了2个销孔,在固定件(黑色结构件)上安装有旋钮柱塞(米思米选型,型号SPXVBK20-12,结构如下图所示),当旋转轴旋转至工作位置,弹簧柱塞自动弹出、将旋转轴固定。

旋钮柱塞

旋钮柱塞

旋转轴人工手动旋转,旋转速度低,但旋转轴上安装负载有200公斤左右。
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由于米思米上可以选择的最粗的柱塞,前段直径只有12mm,在实际使用中,容易撞断,导致旋转轴无法固定。

请教下各位大佬,在现有的结构上,有什么合适的优化方案。
或者这种旋转轴固定需求,有没有其他(非旋钮柱塞)的方案。

多谢!

网友:
棘爪棘齿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 棘轮棘爪 能搞,无非就是可以做的更粗吧 有其他好处吗?。

网友A:
如果只有工作位和非工作位的话,用撞块来缓冲是否可行?

网友:
你楼下正解,如果没有轴向传动,棘轮机构完美

网友B:
你这个是切换的时候冲击断的,切换后还是正常工作断的?
如果是我的话,自己做一个非标的,想销子多粗有多粗。

楼主:
棘爪棘齿结构,我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旋转到指定位置后,需要固定住。我理解的棘爪棘齿,是可以锁定一个方向,反方向好像是无法固定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切换的时候冲击断的,切换后还是正常工作断的?
如果是我的话,自己做一个非标的,想销子多粗有多 ...

我的确在考虑要不要做粗点,可能做粗点是最简单实际的方案;
同时也想了解了解,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方案,拓宽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工作位和非工作位的话,用撞块来缓冲是否可行?

已经设计了一套加装缓冲块的方案,在加工中,暂不知道效果如何。
但是我能想到的缓冲块问题如下:
缓冲块在确定的工作角度下,只能在当前旋转的正向起到缓冲作用。但是工具在运行中,存在正向和反向的冲击(就是销将轴固定后,工件会有正向反向旋转可能,存在两个方向的抖动冲击),存在反向撞断的情况,然后缓冲块还是起不到作用。
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等加工件回来后试用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棘爪棘齿结构,我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旋转到指定位置后,需要固定住。我理解的棘爪棘齿,是可以锁定一个方 ...

你可以参考一下棘轮扳手的三个档位,正向,反向,固定锁止。这是最成熟的棘轮应用结构。

网友:
旋转柱塞离旋转轴有点远,中间加塞个固定件,让柱塞尽可能贴着旋转轴,受力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棘轮扳手的三个档位,正向,反向,固定锁止。这是最成熟的棘轮应用结构。

好的谢谢,那我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设计了一套加装缓冲块的方案,在加工中,暂不知道效果如何。
但是我能想到的缓冲块问题如下:
缓冲 ...

哦哦,您的意思是,在工况下仍有反复的冲击存在。那有点难搞哦。如果不想费钱得话,其实直接加粗销子来的最直接。我之前接触过的旋转工作台,体大惯性大,用的方式是缓冲器和夹紧气缸。可供参考,但个人觉得对您的这个结构不是合适的解决方式。

网友:
学习了,确实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