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变直线运动的孔销连接

楼主(2024-03-15):
如图所示,凸轮旋转运动,带动摆杆摆动,摆杆上有个腰孔,通过销连接到移动轴上,实现摆动到直线移动。
这里的销在腰孔里有移动也有转动,销肯定要热处理表面淬火,那么这个摆杆的腰孔怎么处理呢? 比如摆杆用45号钢,它的腰孔能局部淬火吗? 因为只做调质的话,担心时间长了还是会有磨损,影响精度,节拍1秒钟2次。
 对于这个遥腰孔如何热处理呢

网友:
个人想法啊。要么让销子软,然后磨坏了换。要么摩擦改滚动。

网友:
正在学习中,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请教一下这种机构,腰孔可以表面处理吗?

网友:
最好腰孔在轴头上,臂对轴的垂直推力最小。

网友:
销轴上装个滚动轴承

网友:
用铜做的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