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高精度旋转轴系的密封问题

楼主(2024-03-15):
如图,由于轴系是电机直驱,没有减速器,扭矩有限,一组轴承外部为了密封加的双唇油封,虽然解决了密封问题,但是阻力会对轴旋转定位精度的控制有影响。

求一种阻力小的轴系密封方法,防水汽,适应环境-20°~+60°。

网友:
机械迷宫密封,外加气密封

网友(点评):
貌似机械主轴密封都是迷宫密封+正压?

网友:
密封件厂家可以咨询一下旋转密封 有的可以订制非标的

网友:
你说的不够具体,用密封圈为了什么,现在密封圈材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机封。可能你说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你的机械主轴有没有正压?
对了,还有你说的高精度,精度是多高,一般机械主轴的精度并不高。

网友(点评):
为什么机械主轴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限制于他的结构精度,轴向和径向串动不好避免,当然你钱多可以稍微好一点。

网友(点评):
刚仁兄问我说说机械主轴的精度为啥差,我得解释一下,主轴分很多种,我了解的主要有这几种:动静压(纯静压),电主轴,一般机械主轴(大部分国产)和高端机械主轴(大部分进口)

网友(点评):
出于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要求高,我所谓的“结构精度”特点,所以会产生轴向和径向的串动等问题,一般的都在0.003以上,有好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还有机械静压主轴,也大多是进口设备上的。

网友:
试试磁力油封

网友:
RT

网友(点评):
图画的有点随意,既然发图了,为什么不标一下哪个件的名称呢?

网友(点评):
这个图还随意?现在有几个企业有这个画图能力的?

网友:
磁流体密封 就是贵

网友A:
,买这种无接触金属迷宫密封圈,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无接触金属迷宫密封圈,就是有点小贵

有样本吗?对转速、压力、介质有要求吗?

网友:
螺纹密封或迷宫密封,再想办法把少量积聚的液化 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样本吗?对转速、压力、介质有要求吗?

没有样本,德国GMN密封圈,国内比较难找到代理,之前也是我们这边老外使用的;我们这边的使用环境是铸造车间,粉尘较大,设备转速2500rpm,温度-10~+80度,转起来非常丝滑,就是有点小贵,内径120的要卖1300多。

网友:
你这剖面图是PTFE密封唇封,普通双唇扭矩估计到0.5N.m以上了,防水汽无压力单唇就够了,可以选低扭矩0.1N.m的比如TSL/ESL系列。类似GMN迷宫密封可以做到0阻力但不能防压力,不能完全阻隔水汽,高端的一般里面用低扭矩PTFE唇封+外面用迷宫密封。结构紧凑性价比高的就用一个低扭矩PTFE唇封。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