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渗碳热处理的钢件4140,芯部硬度可以到55HRC吗?

楼主(2024-03-15):
求助:渗碳热处理的钢件4140,芯部硬度可以到55HRC吗?

网友:
从淬硬曲线看,想芯部55HRC,工件厚度不能超过10mm

Y36
120mm的工件,热处理厂把芯部搞成55HRC,我估计是做错了,而我领导则说是对的。见热处理区有我的贴。

网友:
HRC就是一种表面检测硬度的方法吧,为什么要芯部硬度也达到这个值呢?  芯部硬了,很多特性就没有了

Y36
我的本意是中碳钢4140采用渗C处理,芯部就不能太硬,达到55HRC,说明做错了。在这里求助,是想知道有没有理论支持渗C钢也可以芯部加硬。

网友(点评):
我对具体热处理工艺了解不深,但渗碳厚度是有极限的吧,能超过1mm吗?

网友(点评):
我百度查了一下,一般是0.8到1.2,特殊工艺能达到8-10mm,要参照你的工艺估算了。

网友:
120mm的工件,热处理厂把芯部搞成55HRC,,,,,哪些地方不对,这个说不了。

Y36
中C钢芯部不能硬吧,硬了失去韧性了。这是渗C的基本常识。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款4140材料的零件,轴类(中间有通孔),真空气淬+真空回火硬度50-55HRC。没有做渗碳

Y36
老外的图,要求加工后热处理不变形。工艺是按老外的,结果国内热处理厂做不出来,反面报废了。
渗N主要是提高耐磨性,但内孔本身就难渗的均匀。另外,油淬变形大,建议找家能做真空气淬的试试。量不算大的话留多余量考虑热后加工,量大的话找热处理高手改进热处理工艺
Y36
我这个也是轴,中间通孔。老外要求CN共渗。结果是工件变形,尺寸超差。

网友(点评):
要求是CN共渗后不变形,还是说有一定公差(相对来说严格)。我接触过的国外图纸,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绝对要求。建议沟通下,老外的要求不一定全盘接受

网友:
渗碳,渗氮,激光感应淬火,都只能让表面硬度提高,从而提高耐磨性,比如齿轮。跟芯部无关啊。

网友:
哪里是心部硬度,是表面硬度,理解错了。如果要心部硬度达到HRC55,不用低碳合金钢,中碳钢或工具钢真接淬火即可!

网友:
对的,表面硬度大于等于55HRC

网友:
是软氮化工艺,即氮碳共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