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强度计算,请求支援

楼主(2024-03-15):
悬臂梁受力如附件图所示,梁材料为铸钢件,横截面45mmx152mm,材料的拉伸强度为830MPa。屈服强度为700mpa,端部承受油缸16吨的向下的拉力,求:悬臂梁根部承受多少应力?是否能有2倍安全系数?

网友A:
看不出截面啊,找个小程序很容易算的

网友B:
几乎被拉爆了 换材料或者换模型吧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使用梁单元进行分析?

网友(点评):
铸钢件你使用屈服强度作为校核标准,你真是对铸钢件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点评):
梁肯定不是实心的

网友:
安全系数零点几

网友(点评):
你知道使用屈服强度做校核标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铸钢件有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被拉爆了 换材料或者换模型吧

他16吨的力不可能在那条边线上吧

网友(点评):
你根本没看透问题的本质,他这个仿真完全是扯淡,因为他完全忘了一件事儿,他使用屈服强度作为校核标准,问题是使用屈服强度作为校核标准,那是塑性材料的性能。铸钢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
16吨的力作用在这个悬臂梁的什么位置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截面啊,找个小程序很容易算的

这些小程序 能分享一下吗 大哥

网友:
使用三角支撑或梁均布受力

网友C:
怎么也该将梁转90度啊,152为高,45为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该将梁转90度啊,152为高,45为宽。

不能旋转啊

楼主:
不是16t,是8吨,作用力不在边线上。见附图。谁能把详细的计算过程出一下,我给威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该将梁转90度啊,152为高,45为宽。

我也觉得是

网友:
大概算了下,死了这条心吧。弯曲应力700+。材料的屈服极限还得除以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6t,是8吨,作用力不在边线上。见附图。谁能把详细的计算过程出一下,我给威望

按照说明,使用材料力学,理论反过来推导下:

仅作理论分析,不考虑工程应用相关问题

假定材料就是文中所设定的,那么算算看所需的截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已知,材料的屈服强度 700 Mpa,需要安全系数至少2

1. 受力 端部 8吨=80kN

2. 梁受力

   a. 与受力方向相反的剪切力 80kN
   b. 由作用点到固定点的力矩作用-弯曲 80kN*0.25m= 20kN*m

3. 需要的材料截面
   a. 抵抗剪切 80kN / (700 Mpa/2) = 约 229 mm2

   b. 抵抗弯曲 20kN*m / (700 Mpa/2)  =  约    57143 mm3

   假定使用矩形截面,就变成方程组了:
   W * H >= 229
   W * H * H / 6 >=57143

4. 按说明,如果 W = 152 mm 不变,则H = 约47.5 mm
   此时剪切应力 80kN / (152 * 47.5) = 约 11Mpa
   此时的弯曲应力 刚好满足要求。

仅供参考。工程中不同材料的许用剪切和弯曲应力不一定等于屈服强度,同时安全系数也得根据材料制造方式等因素合理选取。

网友(2024-06-02):
引用 楼主:
不是16t,是8吨,作用力不在边线上。见附图。谁能把详细的计算过程出一下,我给威望

给了详细计算,给威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该将梁转90度啊,152为高,45为宽。

是的,这样台扯了,下面也没加筋

网友:
这个你得告知根部的固定方式吧,焊接?螺栓?不然怎么给你验算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2024-07-02):
一看就知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