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动杆用的高刚性材料有什么?

楼主(2024-03-15):
大佬们好,现在我在做一款10米高的堆垛机,用一根30的空芯硬轴将天轨和地轨的驱动轮连起来,用一个电机驱动。需要一根10米长,25至35粗的空心硬轴,我看市面上的空心轴基本是45钢的,还有没有抗扭刚度更强的空心轴?谢谢

网友:
顶一下,顺带吃瓜

网友A:
10米 30岂不是我站在一头上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 30岂不是我站在一头上就弯了

轴垂直使用。中间每隔2米有轴承做约束。

网友:
按照扭矩  允许的扭转角  剪切模量 算一算得了 看看什么材质 什么截面的材料能满足要求   轴的强度计算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这么高的东西,负载大不大啊,学习学习

网友:
大点的直径呗

网友:
10长   直径30  没有载重直立起来都会弯曲吧?

网友B:
首先要有这概念:所有钢材的刚度差别不大于5%,所以要提高空心圆轴的抗扭刚度,唯有增大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有这概念:所有钢材的刚度差别不大于5%,所以要提高空心圆轴的抗扭刚度,唯有增大尺寸

你这5%从哪里来的?头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查一下么

网友:
如果没特别要求,建议改大。

网友:
加大直径,减少长度,用连轴器连成10米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5%从哪里来的?头一次听说

q235屈服强度235,45钢550,这是5%的差距?

网友(点评):
哎,是刚度!

网友:
按照强度和刚度都校核一下,10米太长在做一下稳定性计算。楼上已经有大佬解答了

网友:
钢铁材料的刚度相差不大,强度相差比较大。。。

网友:
10米太长了,加工和抗弯抗扭都会增加很多成本,可以考虑用带 链 等转换下传动型式

网友:
上面做无动力的,下面主动,公司这么做的

网友:
再上一套电机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