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贴】国产陶瓷劈刀

楼主(2024-03-15):
一、说明:

发了一个关于《国产陶瓷劈刀》的求助帖,原贴见:http://www.cmiw.cn/thread-1068990-1-1.html

有坛友可能对半导体行业不是很了解,我这里介绍一下半导体封装行业,以及半导体劈刀的功用;

因为半导体封测是一个大的领域,这里三言两语肯定说不清楚,以我的了解,也不可能做到详尽的叙述,如果阐述中有纰漏,或者有补充的地方,欢迎该行业的朋友补充或者提出质疑,也欢迎该封测领域外的朋友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正文:

2.1 前言

半导体封测是一个大的产业,目前国际最大的半导体封测公司有台湾的日月光、美国的安靠国际、中国江苏长电科技、台湾立成、华天科技等;

中国最大的几家分别是:台湾日月光、中国江苏长电科技、华天科技等;

发这篇文章时,百度半导体板块的股市行情如下截图:

2.2 封测工艺

我是图片裁剪后放到PPT中再截图,好处是比较直观的了解,弊端是图片截来截去,发出来有点糊,大家将就观看:

以下是主要工艺流程:

2.3 半导体封装工艺

按产品不一样,劈刀的规格和材质也不用,基本上材质有陶瓷和钨钢;

网友:
你这里劈刀的作用也没说清楚呀。
作为焊线工艺设备从业人员简单回答一下,劈刀目前用陶瓷刀比较多;劈刀主要作用在一焊和二焊(即线的两个端点);劈刀的形态和质量对一焊点的焊球压力,球形,球高有重要影响,同时劈刀的好坏也会影响换能器(超声发生器)的工作效果,一焊效果不好会导致后续拉弧形态不良,甚至脱焊;劈刀会在二焊将线切/劈断,二焊点在外观上像鱼尾巴,劈刀会影响二焊的鱼尾形态和焊接的牢固,有些差劈刀甚至会在二焊的时候将材料打裂造成隐患。所以劈刀不能一味求便宜,要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和质量要求做选择。虽然是消耗品,但一般劈刀打十几万个点没啥问题的。

网友A:
在你的资料里,劈刀是需要加热的,怎么看新闻视频里,劈刀怎么是连续工作在晶圆之间的呢?是发热机理不同吗,还是技术更高?

网友:
感谢大佬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资料里,劈刀是需要加热的,怎么看新闻视频里,劈刀怎么是连续工作在晶圆之间的呢?是发热机理不同吗 ...

上个帖子看到有人回复你是超声波焊接,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技术迭代了吧。

我就说我了解到的焊线机原理,它是引线框架下面在加热,也就是芯片也在加热,温度没记错,不是四百多度,就是七百多度,上面劈刀是没有加热的,因为劈刀比较小,而且属于损耗件,万一在打线过程中需要更换新的劈刀,取下来的劈刀容易烫伤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帖子看到有人回复你是超声波焊接,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技术迭代了吧。

我就说我了解到的焊 ...

超声波的确可以焊金线。优势是接触电阻超低,冷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