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这个距离是怎么调的

楼主(2024-03-16):
找了半天没找到咋调的,百度也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对应CAD中,文字位置:从尺寸线偏移)

网友:
这啥软件,SW吗?

网友:
问的问题也是云里雾里

网友:
测试了一下,这个好像只与你设置的字体和字体大小有关,具体调整文字高度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设置都快翻烂,应该如此,

网友:
SW工程图给我感觉卡的要死,可能是我设置没设好!

网友(点评):
做模板,我一般是先画三维,通过三维出2D图,SW还是很好的,直接2D,还是CAD第一

网友:
标准改一下试试看,应该是工程图模板标准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4楼说的,和文字大小有关,通过文字大小自动调节的,

网友:
可以在设置中、文档属性 、尺寸里面调一下

网友:
肯定是字体太大了啊,调小就行了

网友:
设置---文本属性----尺寸里面与CAD调整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SW 没有调尺寸间隙的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不是随便拖动吗

网友:
看错了,你说的和尺寸线间距。。

网友(点评):
应该是调不了,我研究一天,尺寸里的参数都试着改了,无法自由定义

网友:
看着有点像尺寸线超出部分的长度,在标注样式里面修理改

网友A:
文本里面的,字体太大他自动调整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本里面的,字体太大他自动调整进不去

那能从文本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