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稳定问题

楼主(2024-03-16):
有一个箱子,3.0不锈钢折弯焊接成的,然后再固定到机架里面,我想知道他的受力情况怎样,底下加强筋铆到机架的四条立柱上,我想知道用什么方法求加强筋能不能承受重量后稳不稳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两种办法:1.按照《NBT 47003.1-2022 常压容器 第1部分:钢制焊接常压容器》内的计算过程计算。2.有限元分析计算。

网友(点评):
还有限元分析呢他连受力状况都不清楚,他分析什么?

网友(点评):
可能他描述错误吧,受力应该知道的,不然设计个锤子。

网友:
会不会变形做一个屈曲计算就知道了,用欧拉公式都可以算,但是不管用有限元还是理论计算,基础受力分析都得有啊

楼主:
|梓州发表于 03-16 13:12两种办法:1.按照《NBT 47003.1-2022 常压容器 第1部分:钢制焊接常压容器》内的计算过程计算。2.有限元分析计算。
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各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