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宝马530Li传动轴异响

楼主(2024-03-16):
昨天3.15曝了很多猛料,作为机械人关心一下宝马530Li传动轴发响问题。

据几位车主反映,D档与R档切换时发响,听声响是哒哒哒的周期性响声。到4S店检查说是传动轴异响。

宝马530Li是四驱车,从结构上说传动轴不会发出此种异响。4S店肯定知道这是普遍问题,于是建议多跑一段距离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说法来看长距离跑合后是有可能消除的,但肯定不会影响到安全使用。有一车主都跑了一万多公里了,异响还是存在。
4S店维修人员说可以更换传动轴,但不保证能解决异响问题,所以可以判断异响并不来自传动轴。
四驱车的传动轴连在后牙包上,后牙包俗称猪脑壳,里面是一锥齿轮副,然后是差速器,再到半轴。既然换传动轴有解决异响问题,声音多半来自后牙包了。后牙包结构复杂,调校不好是会发出响声的。另外里面零部件精度要求高,质量不好也是会产生异响的。
几位车主好像都是买的华晨宝马,国产的。现在降价厉害,质量感觉也在下降。

楼主:
如果是后牙包问题,那情况就复杂了。

网友:
长距离跑合能消除?不存在的事,结构问题,宝马以前用铝螺丝,还在发动机里面,断了N多,哪有铝螺丝不断的,宝马并不是造不好车,人家偏 向不一样,买宝马又不是看重宝马质量,要质量好,买面包车,长安,五0,可以保证开20W公里不坏,维修超便宜,长发发动机一个2800,变速箱1100,
宝马看重的是面子,只要面子不失,别的都是小问题,别人又不听异响。
又扯精密度高,面包车也是后牙包,有异响的吗,有坏的吗,极少发现坏的,坏的也是常年拉1吨货,

网友(点评):
宝马是面子,里子是不用太管。

网友:
对,现在油车在被迫降价,大家不要以为捡到便宜了。

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JS到处都是

网友A:
为了面子买宝马的人交了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面子买宝马的人交了智商税

不存在的,宝马有面子,他是要有面子,又不在意质量,要质量好,不坏,买面包车就行了,哪台面包车烧机油,哪台面包车坏变速箱,坏后牙包?
要是开面包车的跟宝马一样保养,一样的用车环境,估计能开50年不坏,但面包车就是用来拉货的,
14年新买的霸道,因为面包车坏了,用他拉了一月螺丝,最多拉400KG,两个月不到,坏两条减震,立马买了台荣光,一般拉1吨,有次去取货,拉了近2吨,

网友(点评):
今天方知面包车这么牛逼。

网友:
想要啥就会得到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