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那个兄弟,了解一下主轴准停装置

楼主(2024-03-16):
昨天了解主轴,看到这个,对轴的定位有了些了解,这个装置可能相对复杂,但可以精准控制。
相对棘轮机构你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年代的,现在还有用这个,这个应该是30年前的,现在都是伺服主轴,读编码器位置 ,少数电主轴有可能用接近开关当停止位和准停,
现在从2006年过后,我就没见过有这种结构的主轴

网友(点评):
我提供的是简单结构,伺服控制IO系统当然最好,但用在非主轴的机构恐怕成本太高,当然人家用不用伺服电机还另说。

网友(点评):
你不会以为书上或者百度上没有编码器主轴准停控制结构图吧

网友:
如果是电机与主轴直接,一般是读取主轴电机的编码器位置即可。如果电机与主轴之间有加减速机,一般是在主轴上装编码器,读取编码器的位置或者主轴尾端装一个圆盘,圆盘上有缺口。主轴外壳或者箱体上装一个近接感应开关,用来检测准停位置!

网友(点评):
是的 ,这个是主轴,比一定适合昨天那个结构,主轴惯性有大有小,电机制动也有大有小。

网友:
不懂就问 磁传感器和磁发生器 干嘛的呀?

网友(点评):
计量圈数的,霍尔传感器模型了解一下,回头有升级,原理是相近的,总之是了解传感器。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03-16 10:24你这个是什么年代的,现在还有用这个,这个应该是30年前的,现在都是伺服主轴,读编码器位置 ,少数电主轴有可能用接近开关当停止位和准停,

现在从2006年过后,我就没见过有这种结构的主轴

我都没见过这种,我感觉现在都是编码器

网友:
现在都是数控机床,结构相对以前的CA6140那种来说很简单,各种控制也比较精准

网友(点评):
车床只停就可以了,更多是加工中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