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出来的dwg,在cad里一改,文字位置就跑下面去了?咋回事?

楼主(2024-03-16):
solidworks转出来的dwg,在cad里一改,文字位置就跑下面去了?咋回事?

只要一动,标注就不像sw刚转出来的样子了。

网友:
模版设置问题

网友:
多少得调一下,应该可以批量改,看责任心的,非要弄吗

网友(点评):
不好看啊

网友:
自已建一个格式,改动后,就调用自建的格式,标一个,然后用格式刷一下。

网友(点评):
在cad里刷不过来

网友(点评):
CAD里面,自已建一个正常的格式。。。。导入进来,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
都出完工程图了,为什么还要去cad里面编辑?

网友(点评):
工程图到cad里改动的,直接都用工程图不大方便

网友:
兼容性问题,重新建一个标注样式吧

网友:
直接出工程图了,有什么不方便的

网友:
把文字位置就跑下面去的尺寸删了,然后从新标注。

网友:
在dwg里从新标注。
如果在sw标注好了,导出到dwg时把标注炸开。

网友:
SW转CAD确实会有很多BUG,不建议改动,如果要想整的特别满意是需要插件去捋一遍的,非常麻烦。
SW转CAD有些尺寸你拖动一下他都会出错的,所以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猜测是SW故意这么做的,毕竟和CAD分属不同的公司

网友(点评):
什么插件?

网友:
同志  在工程图里改了再转吧,你这样直接改,下次发容易出问题。你能保证下次你还计得改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