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心符号线总在无图层中显示

楼主(2024-03-16):
每次都要手选到设定的中心层

网友A:
到工程图模板里做统一设置
已经画好的图,用designchecker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工程图模板里做统一设置
已经画好的图,用designchecker批量修改

工程模板里没有中心符号图屋的选项

网友(点评):
首先你的工程图模板中必须得有很多个图层,然后再说其他的还有你的版本太落后了,那已经不适应现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程模板里没有中心符号图屋的选项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软件本身的问题,没办法了

网友:
模板文档属性(工具-选项),中心线设置好图层,标注时图层设置为”按标准“(工具栏打开图层)

网友B:
安5楼大神的指教上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5楼大神的指教上张图。

文档属性没有中心图层

网友(点评):
在图层里面自己加一个不就有了

楼主:
图层设置问题

引用 楼主:
文档属性没有中心图层

这是在网上看到SW文档属性

这是我的软件的文档属性,这个边界和中心线层在那里可增加啊,而且我己又经把图层都建好了

那位大师给指点下,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