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E工具磨

楼主(2024-03-16):
R刀底咋样调试才更有效,还有才能更好的解决锯齿问题

网友A:
正确使用砂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使用砂轮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改变新工艺,先粗后精,砂轮都是修好的,两者之间的余量大概是0.02-0.05之间,在使用砂轮的过程中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