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了吸塑盘分张方案有了么

楼主(2024-03-17):
很紧想用气吹?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贴图吧

如果 吸塑的太薄 就不好分离

楼主:
拿气枪吹了一下

网友A:
基本上摞起来都很紧,这样容易成为一体,结果很难分开。
紧是发生了过盈配合。
搞成间隙配合可以不?这样就不紧了,容易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摞起来都很紧,这样容易成为一体,结果很难分开。
紧是发生了过盈配合。
搞成间隙配合可以不?这样 ...

吸塑盒都是紧配吧。

网友:
吸塑盒外边缘因为制造时做了拔模角,所以摞在一起时都是紧的,人手掰开都很费力,得在盒子结构上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摞起来都很紧,这样容易成为一体,结果很难分开。
紧是发生了过盈配合。
搞成间隙配合可以不?这样 ...

太紧
1.拔模斜度太小
2.侧边没有预留排气槽,堆叠后内外有气压差。排气槽在侧边最好非中心对称布置

网友:
为啥要分开?干啥用?是剁机供料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气枪吹了一下

之前做过的案子:
客户原有吸盘是普通的平面硅胶吸盘,超声波清洗手机屏。塑胶托盘循环使用,设备运行时,屏上、板上都会有水。

托盘半自动上料,定位的位置两侧使用毛刷,上料再加个抖动就解决了。参考这个:

板上有水的问题,改用了PIAB的橙色摩擦吸盘+大流量真空发生器,以往的真空度不高、抛料问题也不再有。

网友:
抖音上搜索一下分托机就有视频,我以前有采购过这样的设备,效果一般,也能用,偶尔会有多个分下来,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能有多紧。能否考虑从最下面分盘,分离时在两层之间的缝隙增加插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的案子:
客户原有吸盘是普通的平面硅胶吸盘,超声波清洗手机屏。塑胶托盘循环使用,设备运行时 ...

厉害啊大佬,还想问下你这个毛刷是啥意思?我看上面说盒子形状有问题我这个能用么

网友(点评):
两侧夹板,搞几个毛刷刮料盒,保证单张。不少客户直接用魔术贴甚至锯条。吸盘和发生器选好点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