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画了好多零件的装配体,一打开会出现swccu:00109a9错误,自动关闭,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17):
使用管道模块,大概10000个零件。 以前没出现,现在总出现,一打开就自动关闭。重启机器偶尔会好使,也许不好使。

会不会和零件数目有关,你们最多绘制了多少个零件的装配体

网友:
roting模块吗,那玩意卡的不行,一万个零件很多了

网友:
重装软件

网友A:
最多3W多零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然,子装配体安排比较合理,也没什么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3W多零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然,子装配体安排比较合理,也没什么报错。

你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如何打开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如何打开图纸?

大型审阅或者轻化,有必要的话局部封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