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这个是缸体变形还是缸盖变形?

楼主(2024-03-17):
一个物料缸,就是加热清洗后在一个部位漏,岗体与缸盖之间有硅胶垫密封。在图片的有白色的物质的地方是漏的地方。想请教一下怎么确定是缸体还是缸盖变形造成的泄露。

网友A:
我觉得你先紧紧螺栓试试,清洗一般不会漏的

网友B:
里面是否有非金属的柔性材料,是否老化破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先紧紧螺栓试试,清洗一般不会漏的

不管是对角张紧螺母还是转圈张紧都试过了,还是漏,里面的硅胶垫都换好几次了,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两天了。有能想到的都试了试。现在我就想如果能确定哪里有变形,就上机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否有非金属的柔性材料,是否老化破裂了

缸盖与缸体之间有个硅胶密封垫,就是刚换上也是这个情况,过冷水还好,如果比较热的流体就会漏。

网友(点评):
就是垫片的问题,不耐高温

网友(点评):
换氟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盖与缸体之间有个硅胶密封垫,就是刚换上也是这个情况,过冷水还好,如果比较热的流体就会漏。

盲猜,硅胶密封垫受热变形。要么更换热变形温度更高的材质,要么加厚,加大锁紧力。

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里面多少Mp?

网友C:
304材质的?这种大多是螺纹孔那里局部被拉变形。下端螺纹孔那,给做一个小沉台,0.5-1mm即可,再试一下。

网友:
使用高温密封圈,留足安全系数,

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密封圈造成的,高温加上压力流体,

以上如果不行,采用机械密封.

网友:
这个明显是垫片的问题,没垫好。大概率还是紧固的工艺没掌握好,导致渗漏

跟主体缸盖关系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材质的?这种大多是螺纹孔那里局部被拉变形。下端螺纹孔那,给做一个小沉台,0.5-1mm即可,再试一下。

嗯嗯,304材质的,上到最后一个螺母螺纹都对不上了。小沉台是什么?

网友(点评):
解释一下8楼兄弟的意思,缸盖是通孔,缸体是螺纹孔,螺栓锁太紧螺纹被向上拉,这个时候你在缸盖通孔贴合螺纹孔那个面上铣个大于通孔的小台阶,这样螺纹向上拉变形的话就有空间形变,缸盖就更好的压紧了。

网友D:
是否可以高精度3D扫描判断?

网友:
用密封胶水,是否可行。汽车发动机上有些密封面是用胶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盖与缸体之间有个硅胶密封垫,就是刚换上也是这个情况,过冷水还好,如果比较热的流体就会漏。

要看是固定位置渗漏还是说随机位置。
如果是固定位置才有可能是局部有损伤,也可以局部包裹下聚四氟乙烯带增加局部压力试试能不能解决如果是随机位置那就是密封垫的问题

网友E:
8楼说的是正确的做法,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根据里面的压力来确定一圈螺栓间隔,这个很重要,之前我接触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开始怎么试怎么换密封材料都漏,后来把一圈8颗螺栓改成12颗螺栓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是正确的做法,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根据里面的压力来确定一圈螺栓间隔,这个很重要,之前我接触过一 ...

有道理,这个我没有考虑的那么精细,从另一台设备的情况来看,螺栓的密度应该没有问题,做酸碱清洗的时候内压肯定是增大的,为了全面的清洗,清洗液时要布满全缸体的,清洗液也有较快的流速,在局部有漏。而在正常的生产时段因为有正压空气通入这个罐体,也很难发现是否泄露。在常温的流体过的时间,就没有发现泄露的现象

网友:
密封设计要注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高精度3D扫描判断?

这个现在还真的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材质的?这种大多是螺纹孔那里局部被拉变形。下端螺纹孔那,给做一个小沉台,0.5-1mm即可,再试一下。

今天做了一下调整,把盖子转了个90°,做一下清洗看看,紧固的时候螺栓好像比以前好拧了

网友:
里面装的是

网友:
参考一下快卡接头的做法,估计是垫片的问题,换一下包氟的垫片试试

网友:
你这个密封垫如果是放在平面上,那对拧螺丝就有很高的要求了,拧不好会导致密封圈变形漏气漏液,如果是我设计会挖一个槽把密封圈埋进去,这样锁紧的时候即使密封圈有变形也会挤在槽里不会导致漏液。

网友:
可以去借鉴一下常见的导热油管道加热,里面近3百度,成百上千个法兰接头,好像也不是很精密,从来没见到哪里漏的

网友F:
我以前公司做油泵,平密封垫,油温上升后垫子的一段完全被挤压出来,喷出来的机油洒了厂长一身。
后来改成铜垫密封,解决

楼主这个问题有以下两个方向的建议:
1. 密封垫材质仔细选一下,必须耐高温;
2. 改为O型圈密封,缸盖上加密封槽;

单加大螺栓力矩并不一定有效果,金属平面的变形,可能让密封效果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公司做油泵,平密封垫,油温上升后垫子的一段完全被挤压出来,喷出来的机油洒了厂长一身。
后来改成 ...

嗯,这个里面有个里槽的,现在我的考虑是本身缸体或缸盖有些变形,维修师傅更换密封垫的时候把缸盖方向转了半个圈,就漏了,现在转了半个圈再观察两天看看

网友:
工作压力多大?压缩量多大?

网友:
用金属缠绕垫片

网友:
泄露也有可能是这两个件接触面的密封结构和加工精度的问题,不一定是变形

网友:
可以换个新的缸/盖,哪个换上之后,密封变好了就说明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304材质的,上到最后一个螺母螺纹都对不上了。小沉台是什么?

类似法兰盘的那种结构,都有一个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