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团分块机

楼主(2024-03-17):
需要面团分块机的三维图纸,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分享图纸,你说你是咋想的呢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就是螺杆旋转挤出来的❗

网友A:
这就是一个螺杆挤出机,面团伸出一定长度光电开关触发变频器停止,
稍后气缸伸出把面团切断。
切断刀改成双圆孔或是凸字型中空的可以来回切,不过气缸电磁阀得改成自锁的,
光电开关无需触发变频器停止,
效率可以提升一倍。

网友:
你可以适当分享一点你自已的RMB,这样就可以了。
白嫖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
看看相关的专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螺杆挤出机,面团伸出一定长度光电开关触发变频器停止,
稍后气缸伸出把面团切断。
切断刀改成 ...

为啥还要气缸 ,干脆不要什么气缸
搞个凸轮可调的刀头就行了吧?固定长度就切断

网友:
这机器市场上几千块钱就买一台,买一台回去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