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回转支承的用法

楼主(2024-03-17):
如图,这个内齿回转支承使用时,电机驱动齿轮沿着内齿圆周运动,那电机齿轮轴系的机架固定在哪里啊?

网友:
机架面板上开孔,放回转支承下面

网友:
齿轮箱下面法兰固定

网友:
与外圈固定在同一块板上。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27c82ecd28dd3be86c

网友:
外面放一个壳子

网友:
没看懂,你回转轴承肯定是要A相对B转动啊,肯定是两个件的,固定在另一个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看到安装孔了吗,做相应支架或结构就好,这是驱动轮,外齿圈是要固定在上边平台的,通过滑轨或轴承支撑。
你的图片是一种旋转工作台的驱动模型,自己查查对应工作台的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安装孔了吗,做相应支架或结构就好,这是驱动轮,外齿圈是要固定在上边平台的,通过滑轨或轴承支撑。
...

外齿圈也就是小齿轮 的轴系是固定在上台面?回转支承的内齿固定在下方台面上,被小齿轮驱动。上台面与电机(小齿轮)一起旋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齿圈也就是小齿轮 的轴系是固定在上台面?回转支承的内齿固定在下方台面上,被小齿轮驱动。上台面与电 ...

我已经告诉你了,自己找圆台的机床模型,或者去找转动平台,是基本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N4y1K7Xq/?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 ...

谢谢!灰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告诉你了,自己找圆台的机床模型,或者去找转动平台,是基本的模型。

收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