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密封管螺纹-内外螺纹参数计算--懂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2024-03-18):
英制密封管螺纹-内外螺纹参数计算--懂的人指点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误?

补充内容 (2024-3-18 16:44):
1.外螺纹是要标尺寸的,特别是大规格的,设计人员可以不标尺寸,但工艺人员和操作工是要详细尺寸的.  2.作为设计人员也要了解这种螺纹参数相互关系.

网友:
GB/T 7307,看这个

网友(点评):
国标 GB/T 7306.1, GB/T 7306.2

网友:
这个需要查参数,标尺寸,(行业里有总结过的表格,我用过,现在手里找不到了),其他交给师傅。大概分NPT、G、Tc 内外螺纹的一个表格。

网友:
内螺纹多数是丝锥攻牙做出来的。只要标上螺纹尺寸就可以了,比如ZG1/2(锥管螺纹,习惯这样标)。

网友(点评):
圆柱管螺纹(内、外),习惯标G;圆锥管螺纹(内、外),习惯标ZG。 现在的Rc、Rp、R1、R2,能整懵人。

网友:
这个有标准,可以检索参考。
个人用过NPS(英制直管螺纹),NPT(英制锥管螺纹),BSP(欧标直管螺纹),BSPT(欧标锥管螺纹),G。
NPS和NPT螺纹角度是60°,BSP和BSPT螺纹角度55°,G管螺纹用得少点,但国内的液压接头大部分用G

网友(点评):
NPS、NPT是美国标准。

网友:
为什么要计算?直接买正确的丝锥做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2025-02-27):
买丝锥,攻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