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仿真模型建立问题

楼主(2024-03-18):
想要建立的仿真情形如下:一个底部有孔的烧杯,烧杯上部有稳定流量的液体灌入烧杯,我现在想知道烧杯底部开孔的大小和烧杯中液体高度的关系(理论上应该会出现一个稳态,下方小孔流量和上方灌入的液体持平,烧杯液位不在变化)
我现在想在fluent中模拟这个情形,但是不知道怎么建立这个模型,在液位没有确定之前,我怎么设定烧杯里面的流体部分,有大佬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A:
你的液位要稳定只能是进入=流出,说明只能预先加入一定液位的液体,然后保持液位,我记得fluent要设置进出口流速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液位要稳定只能是进入=流出,说明只能预先加入一定液位的液体,然后保持液位,我记得fluent要设置进出 ...

fluent是可以设置进出口,但稳定状态的液位是个未知数,所以稳定状态下的腔体没有,数模不知道怎么建,笨一点的方法大概就是不同状态下的液位都拿去仿一遍,得到一个进出口流量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不就是打吊水嘛。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打吊水嘛。搞那么复杂。

吊水应该是进出口压差是固定的,流量和流通口径有一定的关系,我这个进口和烧杯不直接连通的,流量和液位高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楼主:
貌似不好通过仿真得到结果,直接计算的话,大概就是通过流量值得到出口的流速,然后换算得到一个出口的压力,然后就可以计算得到液位高度差,我想办法用excel搞一个计算公式吧,不然计算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