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共渗的钢件4140,芯部硬度到55HRC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4-03-18):
CN共渗的钢件4140,芯部硬度到55HRC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你这个件为什么要做这个工艺,为什么要这个材料。如果只是耐磨,强调芯部硬度做什么?如果要这个钢的强度和韧性,就不能芯部硬化。

Y36
接上,这就难搞了。怕心部硬度高影响性能,出货到客人处被投诉。但去找图纸标准,模棱两可的,没写清心部该多少HRC,AMS2753C上也没明确写出。
Y36
我们是搞来料加工的公司,老外的图纸,按他的图纸技术要求是:氮碳共渗(按 AMS 2753C 说明),至 600HV MIN (对应 HRC 55 Min)。结果外发热处理厂做出来表面硬度达到56HRC,合格。但是切开测心部硬度为55.7HRC,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你这个件为什么要做这个工艺,为什么要这个材料。如果只是耐磨,强调芯部硬度做什么?如果要这个 ...

我查了一下百度,这个材料可能用于高韧性的作业环境,跟你的领导商量一下,还是问问干什么用,或者不问,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让热处理供应商赔就是了。不给技术要求,他们就随便给你都淬成内外一样的硬度,这样不合适吧。

Y36
我领导认为心部在工件几何中心,偏一点都不行。那对于这么外行的领导,我只能上网问网友了。

网友(点评):
对材料不明白最好不接,既然接,一定不能是你说。接了出问题,现在如果真控制不了(没有方案),那可以正常反馈给明白的(或能负责的)领导,然后让领导定是否与甲方沟通寻求支持,或者想别的办法,做违约准备。

网友(点评):
如果跟甲方沟通,不管怎样,都要让甲方把技术要求搞清。为了成事多想办法,积极一些可能会挽回一些损失,我没啥经验,这个得你们多想办法,可能领导就是个摆设,你的办法也许更好。最后再让负责领导拍板。

网友:
在论坛逛了这么久了,个人拙见,芯部都变硬的话,是不是和做调质处理差不多了,做碳氮共渗的目的应该是让表面硬化,芯部保持韧性吧?

Y36
有人认为跟材料淬透性有关,淬透性好的材料,比如4140可以很容易淬成表面心部一样的硬度。淬透性不好的材料,比如45#钢,很难把心部做硬,实在要做硬,那么就变形。

网友(点评):
是的芯部主要参数就是韧性,淬火不淬透,这是大多数热处理的操作规则

网友(点评):
好的,原来如此,学习到了

网友:
4140不就是42CrMo
是多大的零件?要芯部硬度?

Y36
圆柱,中间有通孔,直径120mm,长300

网友:
不是心部,是表面硬度不小于55HRC,传来传去,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