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非标设计出错

楼主(2024-03-18):
做非标设计最担心的是设计的项目加工安装时很多错误,后期处理错误非常头疼,但是如果每一步都要仔细检查那时间也不也许,但是做多了也有些方法可循1.首先从技术协议开始,就要关注你负责的设备对方的要求,譬如节拍,运行速度加速度,载荷,外观表面处理要求,以及甲方指定外购件品牌这些主要的要求仔细看一下

2.在方案设计好以后,首先要考虑你的设备功能实现起来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关注的,拿不准这个结构方案可不可靠,可以进行设计评审多方参考,才能看出来功能实现起来会出现那些问题

3.方案结构的问题,当功能实现起来没问题了,要看你的三维数模中有没有哪里出现干涉,要仔细看特别看那些重要或者重大的结构一旦出现干涉返工会非常麻烦代价很高一定要多看几遍。

4.对于没有放进去的螺丝,外购件,没画的焊缝一定要注意如果加进去了会不会干涉,因为有些设计师三维数模中不放螺丝,不画出焊缝,或者有些外购件也不放进去,殊不知这些玩意不放进去可能看不出来干涉,一旦放进去就会与有些相关结构干涉,要多注意

5.对于一些机架,大板之类的比较大型零件,注意有没有画错或者加工不出来的,因为这些零件一旦搞错,加工成本损失很大,要重点关注

6.对于一些小零件,数量不多的零件不要过于关注即使出问题修改或者重做成本不大,工程图不要过于检查看那些尺寸漏标了或者标准化之类的这些,因为不会造成很大损失。

     也欢迎社区设计大佬补充还有哪些防止设计项目出错的方法,供大家设计时学习参考

网友:
如何,把能错的全错一次,现在的所谓设计师,连螺丝都没扭过,出错是正常的,以前工程师都 要下车间干 4-8年,才能干 ,现在都 所谓的大学生,

网友(点评):
是的,以前都是从车间一线上来的工程师实干家

网友:
非标避免不了 ,自己画图自己审的话,有些问题很难审出来。而且非标 一般敢时间,基本上没有可能让你稳稳当当把图画完,但是画完后就会改,改几次之后,更审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避免重大错误

网友:
不出错不可能的,与其提心吊胆想着避免出错,不如想想各类错误有什么低成本的法子解决

网友(点评):
小错误正常,避免重大损失的错误要避免,否则就会被开除

网友:
工程图是用于加工的,并最能体现设计人的水平,不认真检查肯定会出错。

网友(点评):
自己检查很难不会有疏漏

网友:
设计出错和加工误差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管控公差就怎么管控自己呗!

网友A:
找个专门看机构的高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专门看机构的高工

做非标的行业,根本不可能给你审图的时间,更不可能花钱找个闲人给你专门看这个。除了自己小心点,没别的办法

网友:
大尺度得注意,小的地方还能返工修修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非标的行业,根本不可能给你审图的时间,更不可能花钱找个闲人给你专门看这个。除了自己小心点,没别的 ...

当然有个专业高工给你审核装配图,工程图更好,避免后期出问题带来的损失,但是国内老板不愿意花这个钱 宁愿出问题再来返工

网友(点评):
有这个钱老板宁愿再招两个技术,还能多设计两台设备

网友:
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心细能避免大部分错误,

网友C:
楼主说的出错,分两类。

第一类:是你的方案和客户功能实现的匹配,或者说是否实现客户需求。这个需要机械功底更需要对客户工艺流程理解。两个结合完美方可以谈后面的事。比如比如钻攻一体机, 钻孔攻牙随着产品材质不一样 丝锥也不一样 转速扭力都不一样,包括产品形状和材质不一样 夹具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需要做试验数据。

普通的搬运 码垛 装配线,产品定位精度和效率不一样。对应方案布局也不一样。

第二:机械基本功,也是从设计 既要考虑结构合理性 也要考虑零件加工和装配简单。比如机架设计 考虑承重 振动也要考虑便于运输 搬运等。

  比如零件图纸厚度 可以用9或8.5mm 就不要10mm 人家下料就下10mm 去掉氧化皮和平面磨加工一下就很容易。如果你标10mm 人家就要下12mm 加工余量就大了。  还有一块面板上 不要有 M3 M4  M5 M6的牙 人家换丝锥麻烦,空间尺寸容许就干脆设计 M3 M6两种,能用标准件就用标准件 等等

但无论如何 一定要实现客户的需求工艺为主,这是前提。要理解 消化客户工艺需求。

网友:
非标设计减少错误 可以从非标设计标准化入手 非标设备都是从一个个标准设备变化而来 利用软件把常用结构做成库 减少非标设计 降低工作量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方法,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出错,分两类。

第一类:是你的方案和客户功能实现的匹配,或者说是否实现客户需求。这个需要机 ...

第二个比较细节了,如果都关注有点耗费时间了,时间充足情况下可以,我主要指的是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比如机器运转起来,发现有问题无法实现厂家要求的功能造成项目失败  还有譬如某个结构件弄错返工需要对已加工好的零件做很大改动造成重大加工成本损失,或者由于无法装配问题对结构需要大改变,或者某些零件需要开磨具结果零件尺寸弄错造成开出的模具报废这些造成很大损失的失误,至于用什么规格板,要统一螺纹规格,尽量选标准件等这次细枝末节不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没必要全盘考虑,那样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比较细节,所以装配有部分小干涉 零件也完全考虑加工合理性这都非常正常,比较周期短 且试错机会少,只能抓大放小。

网友:
做非标,咋可能不出错呢

网友:
多挨打几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