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铁板加工中心下来后抛光到镜面的问题

楼主(2024-03-18):
加工中心铣下来是有刀纹的,手工抛光也总是不行,有纹路,除非花费不少钱打磨抛光确实是可以镜面但是成本太高了,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我这小脑袋看下来除了精抛还真想不出其他方法

网友:
加工工艺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大胆说一下,可不可以加工完先喷砂统一表面质感,再上磨床,电镀,抛光

网友(点评):
弧形面好像没有磨床磨

网友:
要求镜面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磨床-抛光机。

网友:
电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