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减震器设计如何设计,具体步骤和公式

楼主(2024-03-18):
(图片)

网友A:
这个恐怕没有固定的,都是大厂经过无数试验累计特性曲线再反馈设计得出来的。你做这行,应该知道吧。
同一款车的运动型和一般型的减震阻尼力也可能不同。

如果你是自己玩,那不妨问问减震供应商怎么算,大概让你提供重量,支撑结构(三角关系),安全系数来推吧。

广东这边做这个的很多。

网友:
先查 汽车公路标准,里面有路面状况的标准。

再根据 汽车结构 重心等 和 标准公路路面参数,找出最大振幅。

根据汽车最大线速度 最大振幅和汽车阻尼,可以求出最大弹性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没有固定的,都是大厂经过无数试验累计特性曲线再反馈设计得出来的。你做这行,应该知道吧。
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