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集装箱的设计

楼主(2024-03-18):
有做非标集装箱设计的朋友吗?一起来沟通一下技术方面的问题。先来一个课题,一个超大型的储能集装箱,要求防护等级达到IP55以上。

尖顶设计,里面有总控间,电控操作室,会议室,卫生间等。要做到防水。里面有电池储控系统,风冷新风系统,消防系统,水电系统等。

平面布局图如下图,有做过非标集装箱的朋友,一起来帮我出出主意了。

怎样设计更省材料,怎么做更省人工。

网友A:
集装箱就是有标准的东西,因为要上船或者车的。
你要做的应该叫预支房,或者叫结构房吧?

网友(点评):
储能集装箱,装电的

网友(点评):
有标准按标准,没标准大概率要自创,然后立标准,既然都是起步,谁愿意免费提供你这么大的支持呢?

网友:
喷漆室的板房行不行,有防爆,有送风和抽风系统,有过滤,有电气设备

网友:
末日战车???

网友:
你进入误区了,但需求比较多的时候,不要 all in one,可以采用双层设计,底部硬件区和仓储,二层办公和休息,这样,硬件区受渗水影响极低;对办公、休息的私密性也比较好。
最关键的是可以模块化了,方便增加其它设施,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当硬件设备数量不够了,再增加一个硬件箱体。
当然另外一点,分开之后,运输成本也会极大的降低了,你上面的这个图就完全没考虑到运输。
我是做抛丸、喷沙设备的,你们这个房体钢结构厂家做的多了去了,我猜你们公司是想省成本,用集装箱代替,但现在钢结构可以做预制件,相对来讲,比这个还快还省成本。

网友:
关键是用途要明确,用途不明确的项目就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装箱就是有标准的东西,因为要上船或者车的。
你要做的应该叫预支房,或者叫结构房吧?

是的,可以叫预制仓。但做法是集装箱结构的做法。分为七个非标的集装箱制作,然后拼接,前、后、左、右、下与顶分开做,最后用螺丝固定。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难点是防水方面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叫预制仓。但做法是集装箱结构的做法。分为七个非标的集装箱制作,然后拼接,前、后、左、右、 ...

如果单纯防水,可以找汽车方面的设计经验的朋友,里边的相关工艺有胶圈、粘合、焊接、蜡(胶)封等,针对集装箱应该够用。也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当然,专做集装箱的朋友应该有直接方案。

我查了集装箱标准,的确很难查到,多为美标或者欧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防水,可以找汽车方面的设计经验的朋友,里边的相关工艺有胶圈、粘合、焊接、蜡(胶)封等,针对 ...

是的,我这边要求的,就是非标准的东西,在国内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做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达到要求就行。比如说防护等级,比如说防静电要求,防水要求等,接地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