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大佬,这个结构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4-03-18):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这个结构是怎么做的

网友A:
T型槽插接的。

网友B:
这个,不就是浮动接头的通用链接方式?

你看一下气缸浮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槽插接的。

是一个T型槽,但是这个怎么插的上去呢,槽口不是小一点吗?

网友(点评):
那个槽口内有一小凸台用于定位。

网友(点评):
T型槽的内侧有一对小凸台,利用弹性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

拆不开呀,这个不是被卡住了吗

网友(点评):
装进去后挤下了一下,防止脱出。使点力撑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浮动接头的通用链接方式?

你看一下气缸浮动接头

找到了,我自己研究研究,感谢